sy8208的丝映是什么

楼主(2019-11-24):
修道一块联想g400主板,电流上到0.2 一看pu401不见了 差图纸是sy8208
求芯片的丝映

网友:
适应是什么 图片吗

网友:
就按型号找就行了,,,,,

网友A:
MS3开头 MS4开头 MS30B  MT3ED  MT3  MTS  MS3KY  MU5 MU2 MU3 MU4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3开头 MS4开头 MS30B  MT3ED  MT3  MTS  MS3KY  MU5 MU2 MU3 MU4

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
一般都是看到丝印,为了找这芯片而去查型号的,,,而从来都没有知道型号去查丝印代码的

所以只要知道型号就可以去找芯片了,或都找代用芯片了,,

网友:
MT3 MT3BA MT4 MT5 MT3WE MT3HB是SY8208C
MS5 MS4 MS3BA MS3CF MS3BB MS3GG是SY8208B

网友:
感谢 机器已修好 买的芯片 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