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不开机 刷机中途没有报错,但是刷完重启后不出第二遍进度条,卡在白苹果

楼主(2019-11-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i2c总线问题,你看看这个贴吧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维修经验】iPhone 7plus 白苹果重启,刷机正常】##magrNFfq25XbTJHQm4jmag##(长按复制整段文案,打开@客户端@即可查看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2c总线问题,你看看这个贴吧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快来看看吧#【【维修经验】iPhone 7plus 白苹果重启,刷机正常】##magrNFfq25XbTJHQm4jmag##(长按复制整段文案,打开@客户端@即可查看详情)

这个帖子看过了。他的是刷过不走第二次进度条重启,这个是相当于开机键一直按着,所以重启。我这是卡苹果logo

网友:
加电正常么?

网友:
前摄断开试试

网友C:
什么问题要刷机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D:
我遇到过,给一个6p扩容,换的是拆机硬盘,朋友第一次用硬盘架子,没有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就写了底层,我装上硬盘刷机后就是这个状态,还差点把机子修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要刷机的?

开机白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给一个6p扩容,换的是拆机硬盘,朋友第一次用硬盘架子,没有把硬盘全部格式化就写了底层,我装上硬盘刷机后就是这个状态,还差点把机子修废了。

我从新写个底层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看过了。他的是刷过不走第二次进度条重启,这个是相当于开机键一直按着,所以重启。我这是卡苹果 ...

兄弟,我那帖子你没看明白,导致重启的不是开关,是带总线的麦克风,苹果手机开关短路不会导致重启这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