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lq630开机三盏灯全闪

楼主(2019-11-24):
一台LQ630K打印机开机三盏灯全闪,主板拔掉所有连线也还是一样,三盏灯全闪,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主板

网友:
根据LED的指示状态来查故障

网友:
从上面只能看出,这是严重故障,,建议送修

网友:
打印头坏了吧,,,,,,,

网友(2020-03-02):
先拆下来测量打印头阻值,打印头没问题,就更换主板。打印头有短路,主板打印头直接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