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74 IPAD 一个送钱的机器

楼主(2019-11-24):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IPAD 说是开不了机了 ,其他家维修说要500多才修,要换电池 修主板。没修送我这里来了  我接手一看,插充电器开机只显示充电符号,呵呵 该笑了,随便说个原因让客户留下,

维修第一步。找个吹风机给IPAD加热,5分钟后你会看到奇迹的出现

5分钟后你会看到奇迹的出现

其实大家不要太多悬念,这个机器就是我们维修说的电池用死了,应该是长时间没用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机器都不用拆开旧搞定了,

网友A:
记住了,下次碰到就‘有戏了

网友B:
吹哪里 是吹电池吗? 吹一下电池就会激活?过几天会不会又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哪里 是吹电池吗? 吹一下电池就会激活?过几天会不会又不行的?

吹后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下次碰到就‘有戏了

送钱的

网友:
具体是加热哪里,

网友:
风枪吹后盖

网友:
收了多少啊 这种对比下其他报价北京一般收橙黑黑吧。

网友:
老实交代赚了多少钱

网友C:
楼主应该是个大神,借楼咨询下问题,劳烦您瞅一眼。
笔记本电脑,型号是 Dell latitude e6420
按下开机键开机键正常发光,但是屏幕无反应。
过一会开机键熄灭。
因为没有头绪,加上也该回家了,就没继续测,希望可以得到楼主的意见

网友:
吹电池能够激活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个大神,借楼咨询下问题,劳烦您瞅一眼。
笔记本电脑,型号是 Dell latitude e6420
按下开机键开 ...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触发开关灯亮了一会自动熄灭的有可能是主板缺电压,需要维修主板的

网友D:
楼主这个吹头发的是什么操作,我是修笔记本的,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应该是主板问题。触发开关灯亮了一会自动熄灭的有可能是主板缺电压,需要维修主板的

感谢,我到店里再测一下

网友:
电池低温不充电了我一般用暖手宝放到背面 10分钟左右就好了

网友:
没有明白是为社么

网友:
遇见过,天气太冷了 电池充不进去电,加热一下 就ok

网友:
捡钱了~~~开心~~~~~

网友E:
我只想知道你黑了多少

网友F:
我今天加热ipad4就不行,跟你一样的故障,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明天订几个u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加热ipad4就不行,跟你一样的故障,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明天订几个u2试试

你用吹风吹后面 5分钟左右 在充电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知道你黑了多少

秘密  每个地方的维修价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吹头发的是什么操作,我是修笔记本的,表示没看懂

你看完帖子你旧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