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备份方法

楼主(2019-11-24):
笔记本BIOS备份方法,买个编程器

网友A:
楼主这是自问自答,,BIOS备份,一般都是用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自问自答,,BIOS备份,一般都是用编程器了

不知除了编程器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备份的,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