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激光打印机2边打印模糊

楼主(2019-11-24):
激光打印机用久了,2边打印模糊,怎么处理,换墨盒也不行,中间就很清楚

网友:
也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A:
把激光器拆开用棉签清清灰,如果太顽固的用蒸馏水软化下在清理,千万别用酒精洗板水什么的

网友A:
也可能是硒鼓老化了

网友:
有没有型号,或者打印样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硒鼓老化了

楼主说换了硒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换了硒鼓了,,,。

他说的换墨盒,有的机器墨盒和鼓芯是分开的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激光机器,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激光器拆开用棉签清清灰,如果太顽固的用蒸馏水软化下在清理,千万别用酒精洗板水什么的

试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激光机器,哪个型号?

没多久的机器

网友(2020-02-09):
鼓两边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换墨盒,有的机器墨盒和鼓芯是分开的

一体的,不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激光机器,哪个型号?

佳能1120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