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不触发

楼主(2019-11-24):
ACER H61H2-AM3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量开关针有5.1V电压,就是不触发,换了晶振,也不行,量USB供电只有一百多欧,不正常,拆掉U13,再量,阻值正常了,再开机,可以触发亮机。此板修复,U13还要找一个装上,PS2键盘上的供电连着U13,不装键盘不能用,USB口也不能用。
键盘不能用

网友:
U13不安装,同时把它的供电输入与输出相联不行吗

网友(2020-03-09):
它还有个信号去PCH。所以能不能挂个电阻欺骗这个信号?

网友(2020-04-18):
学习了!!!!1我测试一下我的板

网友:
我的阻值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