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长城(Great Wall)显示器左上角小方框,谁见过?怎样处理

楼主(2019-11-24):
左上角方框谁遇到过?

网友:
这个要看显示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
功能键里面调一下就可以了,早在N年前就这样的了。

网友:
碰到过。菜单里设置可以去掉。

网友A:
@所有师傅 :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师傅 :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啊

说明机器具体型号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窗口增亮打开了,菜单里有关闭选项,或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