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暗夜精灵更换7代CPU,快来围观

楼主(2019-11-24):
惠普暗夜精灵上电1.8左右,不亮机,感觉像是挡内存了,7代CPU, 刚好老板手上有一个SR32Q (Intel CPU Core i7-7700HQ) 值好球就干上去就完事了,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今天还没有测试,明天一早去测试了,你们加的分就是我努力的动力,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指,加点分,BISO有就不传了

网友A:
连bios都懒得传,你就拍几张照片这肯定上不了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bios都懒得传,你就拍几张照片这肯定上不了精华

可以了  我都不怎么发帖子的 麻烦

网友:
楼主应当加一些维修过程以及思路,或者CPU植球方法也好。这一来就换CPU不给我等学习机会啊

网友:
成本不是一般能接受的

网友:
成本太贵了吧,好多不愿意换

网友B:
是低压U换的标压U吗?

网友:
客户会修吗?除非是你自己收下来自己用

网友:
风险太高了,按从来不敢动

网友:
换U没有几个客户会接受,而且还是I7

网友:
成本太贵了吧

网友:
自己收下来自己用

网友:
换个板载CPU,就是个家常便饭的事情,没多大难度,只不过CPU芯片成本高一些而已,就跟普通换显卡 BGA过程一样。多了一道改ME程序,换成功了挣个辛苦费,换失败了,亏个几百块加半天功夫。

随便实话实说,发言了下,不知道系统怎么将我的言语跑到第一位置上来了,如有不当,还请见谅!

网友:
CPU坏是通病了,修的多,换的也多

网友:
多加点细节那样才让人有加分的动力!

网友:
换CPU不用改BIOS吧

网友:
换个板载CPU,就是个家常便饭的事情,又没什么难度,只不过CPU芯片成本高一些而已,就跟普通换显卡 BGA过程一样。多了一道改ME程序,换成功了挣个辛苦费,换失败了,亏个几百块加半天功夫。我同意这位老哥的看法

网友C:
这个还好吧,抽空整个四代和五代的换换,那个招人烦 特别是 1466和15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好吧,抽空整个四代和五代的换换,那个招人烦 特别是 1466和1502

苹果的还是有换的必要

网友:
还好有板料,可以大胆的搞啊 !

网友:
厉害了 我都不敢换板载 风险大

网友:
老板,你这个成本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低压U换的标压U吗?

你倒是换给我看一下,

网友:
一看你的放大镜就知道你去过迅维,因为我也有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可能我们还是一期的。

网友:
遇到换CPU的除非料板有同型号的,不然怕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换过AMD的,都不敢换英特尔的,怕不好自己接受不了。。

网友:
标压的处理器一般没有人换

网友D:
都说得这么简单啊,我感觉不好搞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主是直接用风枪吹吗?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看电流也像是不过内存,有波形,复位一直跳,,判定CPU问题,太贵没办法搞。。

网友:
从来不换u,直接换板子。

网友:
换u成本太高 直接换板子最舒服了  简单省事

网友:
现在维修利润太低了  拦着费事

网友:
关键是U 的质量没法说

网友:
这成本很高啊     不是高端本没几个人愿意换啊

网友:
成本不是一般能接受的 而且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说得这么简单啊,我感觉不好搞容易变形

这种薄的板子,原先我也干变形。后来发现只要bga拉紧。上吹风口与下风口保持一样的距离。就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板载CPU都是长方形的,取下来后,放在那里,CPU芯片热胀冷缩,就会变形成弯的,正常现象,植球时, ...

多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板载CPU都是长方形的,取下来后,放在那里,CPU芯片热胀冷缩,就会变形成弯的,正常现象,植球时, ...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CPU位置处于主板板边沿的那一侧就很好观察和主板之间的焊接空隙,但是如果CPU位置不是那么靠主板边沿的话就不好看了。。。
会不会出现一侧(一边)焊好,而对面另外一侧(一边)焊不好的情况?

网友:
不要去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换成功了挣个辛苦费,换失败了,亏个几百块加半天功夫。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是真牛B 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CPU位置处于主板板边沿的那一侧就很好观察和主板之间的焊接空隙,但是如果CPU位置不 ...

那就要靠个人技术熟练程度来判断,只要你手不抖,直接用镊子推动晃一晃,如果觉得哪个角有点翘,可以用镊子往下压一压,要注意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要靠个人技术熟练程度来判断,只要你手不抖,直接用镊子推动晃一晃,如果觉得哪个角有点翘,可以用镊 ...

我试过,不好弄,BGA上面温度太高,手悬空力度也不好把控。

网友:
换cpu高难度。这个没点时间积累肯定是不行地。

网友:
不要感觉嘛,有问题直接上示波器嘛!

网友(2020-02-02):
楼主能给推荐个bga设备吗?植锡工具也推荐一下哪个好用

网友(2022-05-20):
所有你就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