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GL553VD键盘完全失效的完美解决办法

楼主(2019-11-24):
型号:ASUS ZX53V
板号:GL553VD
故障: 键盘无法使用,是那种一个都不能使用的哦,键盘完全失效。
        前台接机,报故障,键盘无法使用,打开机器,故障复现,果然是完全失效,第一次修这机器,和大家的思路一样的,无非就是键盘,EC,电路嘛,但是,需要你认真看下去,完全出乎你的意料,思路如下:
    1,拆机,放电,拔掉一切,裸板,外接键盘,BIOS恢复出厂值,故障一样。
     2,换键盘,故障一样。
     3,打开点位,查电路,这时发现键盘旁边有个芯片,IT8176,查看淘宝,发现是个键盘控制软件,和苹果笔记本设计一样啦,如下图:

4,大家仔细分析这个点位图的脚位,感觉这个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这时搜一下论坛,发现很多兄弟,换了这个芯片,刷BIOS 换EC ,都没有解决这个键盘失效的问题,很明显,这个是个通病,我马上想办法找维修站的朋友打听这个故障,人家只给我一个程序,如图:

5,此时大家应该明白了,对的,就是重新刷写键盘控制芯片的程序,就可以完美解决。
               程序肯定要给兄弟们奉上,希望大家收藏,使用方法很简单,进系统,以管理员运行,刷新完毕,关机,再开机,键盘就可以使用啦。
             大家的加分鼓励,是我以后写帖子的动力,谢谢。

 会员1140585300鑫豆2026-3-8 15:08
 会员1581099300鑫豆2025-1-25 21:13
 会员354205300鑫豆2024-11-23 11:20
 会员1571398300鑫豆2024-11-12 10:22
 会员202956300鑫豆2024-11-11 19:11

网友(点评):
我的情况一样,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点评):
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刷一下,然后再用这个软件刷一下ITE就行了,已经解决。

网友:
来晚了,这么快成精华了,现在要付费看了。。。

网友A:
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挂了

人家换了5个都没有好,这么简单不可能成为精华。

网友:
以前换过个芯片,换了两好了,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网友:
这个进系统里安装一个软件就可以了、论坛早就有了、我之前遇到一台、还买了料板换那个芯片也不行、后来安装一下一个专用的软件重启就OK了、

网友B:
这个键盘控制器芯片带程序的,这个芯片的固件升级程序已经流出来了,论坛就有。

网友:
这个需要程序

网友:
刚看到,跟我一个多月前发的一个视频,华硕飞行堡垒FZ53V笔记本键盘不能用,维修历时半个月,终于修复,我换了6个芯片,过程神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控制器芯片带程序的,这个芯片的固件升级程序已经流出来了,论坛就有。

其实这个机器的芯片有问题时,这个芯片的固件升级程序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网友:
这么简单不可能成为精华。

网友:
谢谢分享出来 下次遇到就轻松了

网友:
是有个程序刷固件的   维修站说的    我碰到过二次  都是叫维修站刷的

网友C:
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程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程序加分!!!!

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网友:
很有年代感啊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么   我之前也是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01-08):
用这个完美解决,

网友(2020-10-01):
程序显示未找到步骤1234567设备

网友(2021-12-09):
来自两年后的还愿,我这段话就是用我已经快三年年没有用过的自带键盘回复的,感谢楼主免费提供的程序,省去我这种技术小白几百块的冤枉钱!!!太牛了,之前用尽了各种方法,都快准备换电脑了又发现这片新大陆,牛!!!这久违的自带键盘的令人讨厌的敲击感哈哈哈哈!!!

网友:
来晚了,这么快成精华了

网友:
键盘失效修的不多。局部键盘不能用的,修过不少

网友:
只是这个型号还是华硕通用

网友:
不知道553vw可以用不

网友(2022-02-04):
这个点位图在哪里 我怎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