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SE插入数据线就关机

楼主(2019-11-24):
苹果SE,开机电流正常,也能正常进入系统,使用功能也都正常。
但是只要插入充电线充电,机器立马黑屏(应该是关机),一旦拔出充电线机器就开机(应该是重启)进入界面。
插入连着电脑的数据线也是如此。
黑屏期间,观察到充电器输出电流在0mA和400多mA之间循环跳变。
我想一定是5V充电电源进入主板后引起哪里紊乱了,
网上搜了好久,没有找到类似故障。
还请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A:
你查一下尾插座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尾插座对地值

尾插座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插座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的

搞定没?应该是后面问题

网友:
应该是USB5V电压转换电路问题,范围不大,好好对照电路测量

网友:
单板,在充电ic和u2附近熏松香 ,插充电器,哪里有短路的会融化

网友:
感谢上面大神的帮助
经测试,发现USB管理芯片的TRISTAR_CON_DETECT_L对地阻值只有正常的一半
该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去尾插座,并有电容接地滤波,确认电阻和电容都是好的
那就是USB管理芯片内部出问题了
直接更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