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接电 触发 大电流 不显示 秒杀

楼主(2019-11-24):
                                             故障机型   ipnone 6 {迅维学习 实地故障版}
                                             故障现象   接电 触发 大电流 1.003ma不显示
                                             接可调电源  触发 直接跳 1.003ma 不显示
                    维修思路   触发大电流查 buck 供电 LDO供电  查 硬盘 cpu 暂存 ,背光,显示,等供电 先检查主板外观,无进水痕迹

  先打供电对地值 分别为 cpu 硬盘  暂存 背光,显示,其中发现暂存供电1.2V 0欧对地短路,

   设想暂存本身或者滤波电容短路,根据短路发热直接上松香大法 看融化果然是暂存1.2V短了

果断翘掉电容C1216再测 阻值正常

接电源 上电 OK 电流跳变正常进系统

如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发帖不易走过 路过 的请点赞

+ 10 + 5

网友:
找到PP1V2_SDRAM为0V,就成功一半了,恭喜!

网友:
设备看起来不错

网友A:
暂存供电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存供电是什么供电

是cpu上盖,又叫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