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T21D玩具表开箱简单测试

楼主(2019-11-24):
最早用的指针表,就是天宇MF47。
打算买个自动量程的数字表,
按照惯性,淘宝搜了天宇的。
发现还真是价格杀手。
最便宜的自动表,还是天宇。
¥48.8元包邮拿下。

型号:天宇T21D  自动数字表

热电偶,好像是测温度用的。
电池是AAA7号X3节,4.5V供电。
跟以前的9V叠层不一样了。
打开电池仓,先装上电池。

背面多了个表笔收纳的设计,蛮好。

——————————————————————

这款万用表,网上有详细的拆解帖子。
我就不再拆了。
处理器应该是梦科DTM0660,
24C02 2Kbit bios芯片。
降压芯片是南京微盟ME6206A33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把3节7号电池4.5V电压降为3.3V供处理器使用。
南京微盟官网没查到6206A33的输入输出关系资料。
查到了一份6206A30的输入输出关系曲线。

A30是输出3V的,拐点在输入电压超过3V以后,
输出基本稳定在3V成水平线。
大胆猜测A33应该应该是也是类似特性。
电压超过3.3v后,也应该成水平线。
??可否直接采用3.7V锂电池供电??
这个就为采用锂电池供电提供了依据。
锂电池,充满4.2V,3.7V为电量持久点。
百度了一份 电压与电量的关系图:

电压从4.2放到3.7.电池容量可以用掉80%
过了3.7,下降速度加快。
掉到3.3V时,A33芯片应该低于3.3V,主供电不足
此时万用表会应该提示电量不足。
以上均是理论猜想,回头我找块报废的手机电池,挂上去试试。
——————————————————————
(这块表说他是玩具,真的具有可玩性。
网友通过刷BIOS,可以改9999)

下面看一下各个档位:

自动量程,旋钮范围只有180度半周
0FF关机,左右各一个。这个设计真的赞。
NCV是交流感应,感觉没啥用。
二极管档 蜂鸣档 欧姆档 3合一。
默认在欧姆档,按一下FUN按键切换
Ω--凤鸣--二极管--Ω
循环切换

找了个贴片电阻,测了一下
出数速度,感觉跟200多的胜利 福禄克
没啥区别。都有跳档跳数过程,
23-秒内出。最终准确数字。
这个个人感觉可以接受
手动挡加上换挡旋钮过程,跟这个其实差不多。
就是等那么一瞬间,让人感觉心里很焦躁。
注:
还有一款秒出数字的,T21E,¥60多元。
那个没这个功能多。
连旋钮都没了。无跳档跳数过程,直接出结果。
网上测评,速度秒杀福禄克。
那款我嫌贵,没买。
————————————————————

液晶背光灯开启

手电筒开启
感觉这些都没啥用。

温度测试 自动显示周围气温

测了一下温度,十分准确。

凤鸣档位测试:

音量大清脆,而且带指示灯光提示。
凤鸣临界值为50欧。
——————————————————————————
☆☆☆☆最后:说一个我最关心的休眠时间与开机唤醒。
以前的数字表,休眠太快,开机唤醒要拨旋钮一圈,比较烦躁。

这个休眠关机时间为15分钟,相当粗暴。
快休眠时,凤鸣会提醒。
唤醒最牛逼,不需要拨表盘。

上面这3个按键,胡乱找一个,按一下就开机。
太赞了。
¥50元的自动数字表,到这种程度,
我给打分:90分。
不足之处:
乱七八糟无用功能太多。
那个毫伏档,感觉完全可以删除。
NVC,HZ档位也可以删掉。
凤鸣档,欧姆,二极管档位,
感觉应该独立出来。
分成三个档位。

这是我设想的 维修用的万用表,档位分布。
3个手动off关机档位。
常用的电压档 欧姆档,蜂鸣档,二极管档,放在右侧。
大部分人是右手习惯。
中间再放一个off档位,尽最大可能减少扭转的角度和距离。
不常用的电流档,电容档位放在左侧。
功能按键增设2个,
一个是调整休眠时间,从3分钟---2个小时,要更粗暴一些。
另一个是校准归零。
另外一个是供电:直接采用锂电池
增加安卓充电口。
——————————————————————
最后贴上网友的2篇文章的连接:
①天宇T21D拆解 测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316/15/329809_822007619.shtml
天宇NJTY T21E万用表——颠覆传统的使用方式
http://bbs.38hot.net/thread-755998-1-1.html

网友:
改BIOS可以实现一些你想要的功能
网上有教程

网友:

梦科DTM0660
这是一颗 数字表玩家梦寐以求的单片机主控
改造性极强。

24C02 2Kbit bios芯片。

降压芯片是南京微盟ME6206A33

特意观察了一下,开机是8888全显示的
50元的数字表,显示屏竟然无任何缩水。

贴一张网友拆的电路板照片:

————————————————————————
试了一下测试精度,不错。读数很精确。
特意找了淘宝¥220元的胜利9808做了参数对照

大名鼎鼎的胜利,比起天宇T21D玩具表,
也不过如此!

☆☆☆☆☆☆☆☆☆☆☆☆☆☆☆☆☆☆☆☆
这个T21D说明书,网上没有电子版的。
我用手机全部拍了下来。
照片在附件中。大概15张。

此万用表淘宝购买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r.7974869.0.0.269c3ad4uWpbSt&id=595066348872
目前淘宝最低价。

T21D说明书 手机拍照 说明书.zip

网友:
这表的做工还算过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