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s不开机,用维修电源接电却无电流

楼主(2019-11-25):
(无正文)

网友: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都在睡觉 没起床

网友:
6S很多重摔后电源损坏的。先测试开机脚有无阻值,有无1..8。看是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还是电源问题。你什么都没测。这个没法说,

网友:
先看有无VCC MAIN电压,然后测量开机键有无1.8V,如果没有1.8基本就是电源坏

网友:
大哥你是想让我们蒙么,至少先测量一下开机键电压,有电压就考虑别的 如果没电压就修开机键电压

网友:
开机没反应,先测试开机脚有无阻值,有阻值看有没有1.8V。再看通路上的上拉电阻的问题都有的话,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