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通病:710s-13isk 请问内存的2.5V的电压在哪里

楼主(2019-11-25):
本机无图纸,无点位

这几天在修710S-13ISK 大家都知道屏线易松动
可是我这台本以为也是这个问题,重插了屏这一端的线也没有用

现在的现像是:
开机无显示,外接Micro HDMI也没有显示,键盘大小写切换,没有用,大写灯一直在亮。。
电流在0.4A左右,貌似跑了码,实际可能是不过内存
测得集显电压没有出来

论坛有多个案例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根据时序要求, 出来集显电压需要内存的供电复位等。。
可是主板上找了一遍,一直没有找到2.5V内存电压(有1.2V和0.6V)

哪位大神修过这台机器的,能不能指一下内存2.5V在哪里??
谢谢了

我上面的电压是不是哪里错了?

网友:
有的啊,2.5V内存槽上能测试到的

一般都是3.3V转过来的(部分也有接5V的),一个DC-DC的元件,通常都是DFN 2x2或者3x3的

你的这个是板载的内存,只能找电路图来确定位置比较好

网友:
各别机器可能不会使用DC-DC来实现,可能直接就用SOT23-5 LDO来实现了

因为这个对电流的要求不是很高,普通LDO直接通过3.3V转过来效率也没什么影响的

你可以找找附近的SOT封装的5脚或6脚的看看是否有3.3V输入,但是没输出的(输入对面就是输出,还有一个开启脚也是高电平)

网友A:
我在主板上,各个芯片都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哪个是2.5V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主板上,各个芯片都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哪个是2.5V的供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9059-1-1.html

参考下这篇文档看看?

我没有付款,但感觉它应该是自己加了一个模块代换板载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9059-1-1.html

参考下这篇文档看看?

兄弟,谢谢您了,我等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只会刷BIOS,能通电的我一般都会先刷BIOS

网友:
一般就在内存旁边

网友C:
楼主是哪个年代的人啊?什么年代了内存还有2.5V的供电?

网友C:
四代好像是有个2.5V板载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好像是有个2.5V板载的不知道有没有。

DDR4 SPD电压 是用2.5V的电,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DDR4内存都有这个2.5V供电

网友:
先刷BIOS吧     这个机器  屏线松动  BIOS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个年代的人啊?什么年代了内存还有2.5V的供电?

2.5V不是指的内存核心供电

网友:
一般都是5脚的小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此主板修出了2.5V电压,但还是一样现像, 由于是二修, 就退机了。感谢各位提供思路

网友:
兄弟这个板待机3.5V电压是通电就有还是触发过后才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