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it8586E 错误

楼主(2019-11-25):
RT809H    离线
读取正常,写入 就会提示错误  无语了

原机有密码 能亮机
找了个全新的8586e  写入一样失败

H55
RT809F刷这个成功率不高,RT809H 成功率要高一点 也不是100%成功。。我现在用的是RT809H

网友:
多换几个试下..有些新的就是坏的..有问题的..

网友A:
兄弟看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742-1-1.html

网友B:
thinkpad只要密码区在EC程序里,就只能读取不能写。
从官网分离的EC程序可以刷进去,但是开机会报4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742-1-1.html

你这个未进入ISP  我期间遇到过几次 是因为没焊接好  在焊接下  就没事  可以读取正常,就是写入不行,可气的是 我淘宝买了个剪版的上电0.04  FK    原机的上去也不好使了   焊接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只要密码区在EC程序里,就只能读取不能写。
从官网分离的EC程序可以刷进去,但是开机会报4个错误 ...

今早试了买的空的  刷了论坛发的  L460  的  也刷不进去  提示一样 疯了额

网友:
曾经遇到过买的芯片刷不成功 ,找别的机器的拆机刷就可以了

网友:
it8586
我已经放弃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未进入ISP  我期间遇到过几次 是因为没焊接好  在焊接下  就没事  可以读取正常,就是写入不行,可 ...

你一定没仔细看。。可以读写进去校验就出错。

网友D:
六楼正解,我遇到过好几个了不光是8586 kb9012也是,最好是找拆机件,你反正有编程器,新的很奇怪的,很多不能用,我有次就是,从其他主板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叫卖家代刷!大家都懂的某宝买的很多不可靠

网友:
不好写,,我也碰到了这种。。RT809H好像可以写

网友:
我的可以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楼正解,我遇到过好几个了不光是8586 kb9012也是,最好是找拆机件,你反正有编程器,新的很奇怪的,很多 ...

我原机的可以亮机有密码 也写不进去  买的新的也写不进去 很奇怪 放弃了

网友:
芯片100脚要低电平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可能我就是不会搞

网友:
我上次写过一个上面印联想LOGO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