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将来会占领硬盘市场吗

楼主(2019-11-25):
只是会修机械式硬盘,我想问下大神,将来会不会全部由固态占领硬盘市场,维修固态比机械是难还是简单,请大神赐教

网友:
暂时不可能,大数据存储还是需要机械硬盘,如服务器,监控,存储器等

网友:
家用电脑方面会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大容量机械硬盘暂时不会消失。固态硬盘维修一般就是开卡吧,电路板上除了主控芯片和存储芯片,剩下的就是小元件了。

网友:
将来把成本降下来
容量升上去

是有可能的,目前还不行

网友(2020-01-18):
目前装机2/3的都换成固态了

网友:
5年内,不会

固态硬盘使用寿命低

:)

网友:
固态盘在5年内绝对不会完全挤占机械盘的市场,

固态硬盘使用寿命低,对工作电压的要求高,关键是芯片就是那样设计的,要节能省电嘛,所以在能稳定,高效工作的电压范围内就搞的余量很小了

磁性存储材料是目前最可靠的,只是相比现在的科技来说容量太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