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在修华为笔记本帮忙测一下阻值

楼主(2019-11-25):
充电接口右边往左边数第三个脚的阻值是多少

充电芯片BQ25703的5脚和14脚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估计没有吧 华为都去售后了

网友:
这个得有在修一样的帮你测下了

网友:
等待有缘人哈

网友B:
华为笔记本就换过一次键盘,还死贵

网友:
华为笔记本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笔记本就换过一次键盘,还死贵

换了一个华为的总成加C壳  触摸板是真的恶心设计

网友:
不好碰一年碰到一两个!!!!!!!!!!!

网友:
华为的还可以

网友:
不要说华为不行,华为的本子几乎都是广达代工的,近两年修过几台华为的本子,自己坏的少的,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C:
根据你说的几个脚位我的全是对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几个脚位我的全是对地了。

电池座那个脚也是对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座那个脚也是对地的吗

哪个?如果是第三脚我的也是对地了,用电池不开机,插电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如果是第三脚我的也是对地了,用电池不开机,插电正常

是的,你拍的照从左往右第三脚。我的也是电池开机(显示一个电池图标一个斜杠)。拔掉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拍的照从左往右第三脚。我的也是电池开机(显示一个电池图标一个斜杠)。拔掉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你先烧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吧 华为都去售后了

售后就是直接换主板,也不会跟你交流技术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没图纸,没点位,完全瞎摸,最后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