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灰屏

楼主(2019-11-25):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G480 板号la-7981p 机器全部正常只是  USB不能用的  测对地阻值0   直接拔了桥 无穷大  定了个同型号的桥 到货换号开机灰屏 刷了bios  又重植珠了一次 故障依旧 后测屏接口 阻值全部正常 换了CPU也不行  会不会是桥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是我搞的二次故障了  求思路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A:
这种可能是桥的原因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桥试,看下BGA焊盘有没有掉点。

网友B:
check EDID_CLK, EDID_DATA +3VS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全新的桥?买回来看一下板面光泽,晶体的边角,看看锡珠的排列整齐度,现在买桥被坑的太多了,找个比较靠谱的卖家吧,很多都的翻新的,有的连锡珠植的歪歪扭扭还充新的卖。

网友D:
确定桥没问题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桥没问题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绝壁不是显存  这个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全新的桥?买回来看一下板面光泽,晶体的边角,看看锡珠的排列整齐度,现在买桥被坑的太多了,找 ...

换了一家 定的桥  坐等桥到了  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EDID_CLK, EDID_DATA +3VS

看过这俩信号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是桥的原因

重新定桥   到了 桥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桥的问题    又买了一个  到了换号了 一定发结果

网友:
la-7981p是独显的机子,我这有块好的主板

网友:
再换桥试试

网友:
接个硬盘或插个PE优盘试试      我遇到过    换了南桥BIOS恢复默认成UEFI引导    没有引导的话就是一直灰屏,,,当时折腾我两三天,,换了几个桥   也可以按那个一键快捷启动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接个硬盘或插个PE优盘试试

网友:
桥本身问题把,屏供电开启可以查查是哪来的,如果是桥,直接换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