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板号 DAJW8CMB8E1 过LOGO掉电

楼主(2019-11-25):
如题 过LOGO掉电
拆机后发现是二修机,在别处刷过BIOS 焊过显卡
但是在BIOS里不会掉,不接启动设备也一样不会掉。请高手指点做过如下操作:
1、在BIOS下不掉的,量过各路电压都正常,次级和次级的开机12v都正常
2、裸板试机,不接键盘,直接主板触发
3、换过内存,刷过BIOS
4、怀疑3\5V有问题 ,换过大电容
5、加过显卡供电大电容 1.05V大电容
6、短接过CPU和显卡的温控2-3脚
7、怀疑其他设备引起掉电,所以拆除过读卡器,网卡,声卡,功放芯片
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单U的CPU可能性大点

网友:
CPU供电那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