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65W USB Type-C电源适配器拆解Type-C头

楼主(2019-11-25):
联想ThinkPad 65W USB Type-C电源适配器拆解Type-C头

网友:
               这也能拆啊

网友A:
不应当拆这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当拆这端,,,,,

拆了用这个电源加个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用这个电源加个电流表

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   有机会搞一个

网友:
额  不可以直接买一个吗

网友:
嗯,不错的想法

网友:
这个是黑科技啊

网友:
这头设计成20V    引脚那么细 打火了 不是一下子就挂掉???

网友:
          网上就卖这个转接头的           还可以看电流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可调电源接 type c的,好多机器不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了用这个电源加个电流表

能请教一下怎么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请教一下怎么加吗

等会我改好的上传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可调电源接 type c的,好多机器不认

这款不行滴。。而且容易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可调电源接 type c的,好多机器不认

我在网上买的转接头,把一个平板主板烧了

网友:
加电流表也不是拆接头端,你强

网友(2020-02-21):
大家好,正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接头,只能说这种电源更加智能了, 想接个可调电源看电流还真是不容易。它有三根线,电源+,电源-,选择线, 在不插(没有负载)的时候,电源是没有电压输出的,选择线的电压是3.8V左右。当选择线的电压大于0.7V到2.5V时, 输出开始启动,在找不到特定信号时,电源默认输出电压是5V。

后面还没有研究,希望路过的朋友指正。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  设计 成这样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可调电源接 type c的,好多机器不认

我也有个,很多机器不认

网友:
我也有个,很多机器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