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代工LA-C701P不触发

楼主(2019-11-25):
仁宝代工LA-C701P不触发,3V5V都正常  开关也是有3.3V,就是不触发  测IO工作条件 都正常   ,BIOS也是涮了 ,还是不行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南桥那边正常吗

网友:
                南桥查了没

网友:
南桥待机也查了  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