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K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9-11-25):
客户拿来一体三星270E5K的机子,客户说win10系统提示更新,更新后重新启动就进系统掉电。
开机检测症状跟客户说的一样,但是发现如果进BIOS设置,放都久都不掉电,进系统,进PE,进安全模式都会掉电。

把外设全部拔掉,只接U盘进PE也一样掉电,症状一样。
因为客户说更新系统后这样的,试着刷BIOS,刷完症状还是一模一样,
加焊显卡,症状一样。这个机子开机进BIOS设置后想按开关时没有办法强制性关机的,而且开机进系统掉电后,再按开关是没有反应的,只能把电源拔掉,重新插电源才能开机。
这个机子是板载CPU和内存的,现在纠结会不会是CPU或者内存出问题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往下修了??
加焊了显卡和加焊了CPU,症状还是一模一样,进系统或者PE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额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哥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温度异常的问题

网友:
这款CPU没打胶加焊下,碰到过一台加焊好的

网友A:
学习了  不错 ,不错

5176168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後天、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SC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cpu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不错 ,不错

你学习到了什么?这么灌水真的好吗

网友B:
可能和系统有关系,装个安装板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系统有关系,装个安装板的系统试试

进PE都掉电呀,应该跟系统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三星的机器要看3V的电池电量是否足够,不足换一个。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症状的,只不过我那是在系统里面几分钟掉电,最后是换南桥好的  加焊不管用

网友:
也许是cpu的问题

网友:
楼主壳焊一下 CPU,会有惊喜

网友C:
三星的修到过两台4代板载CPU问题的,触发0.2掉电有CPU供电了,加焊CPU修复。楼主不妨也干一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修到过两台4代板载CPU问题的,触发0.2掉电有CPU供电了,加焊CPU修复。楼主不妨也干一炮

今天加焊CPU,但是症状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加焊CPU,但是症状还是一样

那不好弄了

网友:
加焊cpu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