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主板12v过高,

楼主(2019-11-25):
求老师傅指点一下拆那个电阻,

网友:
12V短路吗?

网友:
12v过高了,开机出现f1

网友A:
应该是与49脚相连的电阻拆下来,连到50脚相连的电阻上,或者bios关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与49脚相连的电阻拆下来,连到50脚相连的电阻上,或者bios关掉这个功能

好模糊看不清,可以用我拍的照片标记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模糊看不清,可以用我拍的照片标记一下吗?谢谢

你搜一下nct5538d脚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nct5538d脚位图

嗯好的我去找找

网友:
打开点位看下io哪个引脚是12in,连着12in的二个电阻换掉就OK了吧,b75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与49脚相连的电阻拆下来,连到50脚相连的电阻上,或者bios关掉这个功能

关了没用,我弄的一片华硕板,5V过高,拆了直连12V那一路的分压给IO检测5V的脚才能正常用,BIOS关了也是会进系统就重启。直连了就能正常用。

网友:
为什么要直连呢,直接换电阻不行吗!

网友:
我的一般华硕a88主板也是显示12v都到14v多了,红色了,但是没有警告正常使用,是否查到哪个电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