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主板EC0-1814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25):
研华工控机主板EC0-1814,故障卡LOGO 。  南桥是82801GR ,手头上没有,找82801GB的南桥代换, 代换完,不卡LOGO了,做系统正常。 可结果板上的两个网卡都不认。 就又再换了个82801GB ,还是不认。 网卡芯片RTL8111E也换了。 网卡3.3  1.0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 现在不清楚是不是82801GR GB在网卡上有什么讲究,有高人能指点下不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拍一下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