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摔后多重故障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25):
  机器型号:iPhone7

  描述故障:摔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上电看电流发现机器大短路,既然大短路就熏松香上电烧吧,首先发现一个电容化了。

  扣掉之后依旧短路,继续烧发现u2301化了。

  拆掉之后依旧短路,继续用可调电源烧但是烧不出来了,可调电源烧不出啦,那就只能用烧机电池了(烧机电池电流太大容易吧板层烧死),用烧机电池烧发现。

  直接被烧穿了,扣掉之后不再短路了  装上u2301开机发现开机白苹果重启,根据以往经验怀疑是基带方面有问题,首先打下基带电源附近供电阻值发现基带的S5供电短路根据经验怀疑是基带最右边的两颗S5的电容有问题,扣掉之后。

  不再短路,装机测试开机正常。

  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烧机电池是什么?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A:
烧机电池是什么?

自己用几块客户换下来得电池做一个烧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