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白屏问题

楼主(2019-11-25):
师傅们,问个问题:联想G48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幕型号:LP140WH4(TL)(N2),我手上有块LTN140AT16 L01的屏,换上去症状一样,还是白屏,我想问这两块屏能通用吗?想找找屏参数,好像不太好找呀

网友:
你好。在下面,我為您提供了數據表的鏈接。
嘗試使用破碎屏幕上的程序對屏幕重新編程。
嘗試連接另一個40針屏幕

https://www.touchandscreen.de/mediafiles/Datasheets/LG_PHILIPS/LP140WH4-TLN1.pdf
https://datasheet4u.com/datasheet-parts/LTN140AT16-datasheet.php?id=1346320

网友A:
不用纠结屏了   不是屏线  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屏了   不是屏线  就是主板问题了

这么确定呀,亲

网友:
查下  屏供电,屏开启有没有电压  这个应该是个小故障,,主板问题大些,,

网友:
查查屏供电有吗

网友:
测屏供电有没有,代换排线试一试,不可能2块屏一个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