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进水反复重启,加电开机到8

楼主(2019-11-25):
Y51进水反复重启,加电开机到80mA,然后就回零,是啥情况?大佬们?

网友:
是cpu出问题了吗?

网友:
你如此简单描述  神能回答你的问题啊!!进水机,,,就按进水故障呢检测呗,,还让别人怎么说,,不然就是故作为之,,,灌水来了你!!!!

网友:
不一定是u问题进水的先看下进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