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用在监控的

楼主(2019-11-25):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用在监控的,上面连接条黑色线还有下面连接两条光纤线

网友:
看着像光纤接线盒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光端机吧

网友:
光纤终端盒,盘放对熔的尾纤跟裸纤

网友:
光纤终端盒,你以为是原子弹吗?

网友:
百度一分钟,论坛俩小时,我说你傻不傻

网友:
光纤收发器,这个是一对使用的,另一端也有一个,可能是监控区域与主机太远,所以用光纤的

网友:
光纤终端盒都不认识啊 ,晕

网友:
光纤接线盒。。。。。。

网友:
我们这边叫尾纤盒

网友:
光纤收发器,一对使用的,距离较远才会使用。给工厂做维护是用到过

网友:
淘宝上也有写得清清楚楚

网友:
应该是和主机比较远的原因。

网友:
光纤终端盒,里面是法兰盘,盘芯接尾纤用的

网友:
光纤终端盒,出来的是尾纤,不是光纤收发器

网友:
是不是光纤收发器啊。看着像阿

网友:
这不尾纤盒子嘛,放那些尾纤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光纤的终端盒吧,多少芯的光纤,然后熔接成那个黄色的尾纤

网友:
光纤终端盒,里面盘的接续的尾纤

网友:
你这是两芯的,有48芯或更多的,我一个晚上熔了几百芯

网友:
像是光纤终端盒........

网友:
光电转换器吧

网友:
是光纤收发器,头一只尾一只 恩

网友(2019-12-26):
楼上不少同行说了,应该是尾纤盒,收发器还在箱子里吧。这个在一些距离较长的监控场所见过,比如公园。熔纤的工具还是比较贵啊,不是专门做这个的,我都是外包的,他们冷接收10元左右一根,上门费一次200。

网友:
我们这里叫尾纤盒。

网友:
光纤终端盒

网友:
尾纤盒,里面没得电子元件的.盒子只是起保护作用.保护里面熔接的光纤接头

网友(2020-02-12):
光纤收发器 (收发的意识就是有两个这个盒在光纤线的两头,一个收A 一个发B一般在监控 AP等网络设备中使用,距离较远,网线衰减厉害)
这个光纤不能折,很容易断线的。需要重新熔焊
。

网友:
应该是收发器

网友: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