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开机无显示复位1.8偏低

楼主(2019-11-25):
   机型:iphone 6(迅维手机实地故障板)
   故障:开机无显示
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26ma
维修思路:cpu没有完全工作,测cpu 供电,cpu复位,cpu i2c 总线
目测主板没有大面积进水腐蚀,仔细看主电源附近有几个电容腐蚀,腐蚀电容直接拆掉这几个是滤波电容。先打cpu供电阻值正常,cpu i2c 总线阻值正常。接可调电源 开机,电流26ma 不动,

测cpu供电电感, 电压正常出来。测RESET_1V8_L  只有0.56v 正常是1.8v。

测硬盘旁边1.8v 复位测试点阻值 二百多正常。

1.8v复位要不是后面负载拉低信号 要不是主电源发出到cpu不正常。1.8v 复位到cpu但测试阻值正常所以重点怀疑主电源发出不正常,直风枪450度把主电源芯片拆下来,底盘明显进水腐蚀。

清理焊盘,更换一个好的主电源芯片 通电再测1.8v复位 正常,接屏开机logo显示

+ 10 + 5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直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