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通病华硕X45DR原问题开机掉电,后开机卡LGOG

楼主(2019-11-25):
机器型号:K45D
板号:DAOXY1MB6EO

本来问题是开机掉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找到问题是PQ103导过的电压是1.多V。直接短接就好了。可是开机卡LGOG。。。把电池装上就好了。。发出来是给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简单。。就怕有些人修了好久没装电池来试机的。

网友:
发出来是给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从来不找问题根源,基本都拆和短接

网友:
而且没听说过不装电池会卡LOGO,卡LOGO说明你短接的地方有问题或者问题没有排除。

网友A:
不插电池卡logo ,感觉还是有问题没解决 啊,联想的机子有的不插电池是不开机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在下人称小马哥 -2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家伙,可以收藏,以防备用

网友:
那你为啥不拆掉试试呢  或者换一个

网友:
感觉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又捡到钱了 不错哦

网友:
不装电池不开机的有,或者不装电池不跑码的都见过,卡loga的真没见过

网友:
能搞定就行,钞票到手

网友:
3vs5_dp这是屏的显示信号??、

网友:
老司机 过多少电压都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卡logo ,感觉还是有问题没解决 啊,联想的机子有的不插电池是不开机

有故事,一次给拯救者换屏,拆了电池,结果屏换上不加电了,客户还在傍边,满头大汗啊

网友:
从来不找问题根源,基本都拆和短接22222

网友:
这是二级供电转出来吗

网友:
是不开关问题?

网友(2021-09-08):
肯定还有别的问题,佧log大概率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这个DP的电压是给谁的呢?没下载点位看,控制角有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查出来的哦 感觉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