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板子谁有

楼主(2019-11-25):
刚收了块这个板子发现少了个电阻找了半天找不到图纸

网友A:
位置在C51 那里少了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在C51 那里少了个东西

先随便换个上去试试:daxiao:

网友:
电容掉了 换个上去试试看

网友(2020-01-29):
你所说的位置C51,那里确认为电容,不是你说的少了电阻,就是个小容量的贴片电容,具体容量是多大不好说,100PF---2200PF都有可能

网友:
电容,看看是什么信号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接地,有接地就不关这的事

网友:
一般不影响,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