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LX自检后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9-11-25):
硬盘正常,在其它机器上能正常使用,这块华硕P5G41C-MLX偶尔开机能识别硬盘(大部分时候无法识别),换块IDE硬盘无法识别的故障依旧,根据论坛网友经验,打了时钟芯片SATA脚的阻值和电压都没问题,时钟芯片3.3V供电更没问题,这下我没谱了,下一步该干啥,查哪里呀?时钟信号直接进南桥了,南桥部分又该检查哪里?求大神相助!

网友:
SATA和IDE均直接进到南桥,时钟信号也直接进南桥,南桥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直接换82801GB。

网友:
没撤的情况下我想是不是南桥时间久温度高了针脚接触不良,手里又没有焊膏,心一横,直接用手使劲按了几下,一下午反复测试了十几次,均能识别硬盘,拆下来放一晚,明早冷机启动再看。

网友A:
就算好了你不搞台BGA直球也不耐干啊。。好歹也要上BGA轰轰轰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好了你不搞台BGA直球也不耐干啊。。好歹也要上BGA轰轰轰轰吗

我连烙铁都没有一把还BGA植锡

网友:
厉害!肯定是高手来到。

网友:
南桥虚焊,要重做了,不过确实麻烦,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风枪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