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卡,更换cpu

楼主(2019-11-26):
如图,此为极端少见的联想B480,想升级一下,板载显卡还有必要换吗?cpu是i3的,需要更换什么样型号的,望工程师予以赐教。

网友A:
有的说大的是cpu,有的说小的是cpu,搞糊涂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真不会修,不认识CPU跟显卡还修什么。换个吧

网友B:
都有手表了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手表了  还要啥自行车

最近换无线网卡刷白名单,开始整,收拾收拾,板载显卡我是弄不了了,想换个cpu用着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说大的是cpu,有的说小的是cpu,搞糊涂了

能拆下来的是CPU

网友:
笔记本升级的空间一般不大,升级主要就是扩内存,换固态等,,,,

网友C:
楼主想升级什么样的?个人意见i3可以升级i7加内存加固态,其他貌似升不了

网友D:
笔记本要考虑以后升级的问题,我个人建议还是买神本,就是用台式桌面U的那种,硬盘接口多,内存多,小白也可以自己手。比如现在买一台8100 过几年 I7便宜下来了,就入手一块。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台电脑,换什么你也不会,就换电脑还可以。

网友F:
你这图看的眼睛要瞎。

网友:
换个板子吧

网友:
服了,带个螺丝的座子是cpu,没有的是显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图看的眼睛要瞎。

还有显卡升级不了,你这个是能换cpu

网友:
客户显卡坏了都不换,你这还升级

网友:
这个最高能支持三代I7

网友H:
这回答不具体吧  新款的机器的cpu拆不下来啊,,也是板载的,,你怎么解释

网友H:
这个机器 啊  真的不建议升级  没有意义的事,,,显卡木得升级,,,cpu还可以 换个i5或i7.。,加个固态,,速度会有改善,,即使不换u。。加个固态 ,,,效果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回答不具体吧  新款的机器的cpu拆不下来啊,,也是板载的,,你怎么解释

只是针对楼主的这图片上的板子

网友:
i7 2960xm应该可以

网友I:
板载显卡不好换吧,周边电路应该是跟芯片配套的,跟Cpu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载显卡不好换吧,周边电路应该是跟芯片配套的,跟Cpu不一样

没那工具,也没那技术啊,要是能换也得找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
路过,随便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 啊  真的不建议升级  没有意义的事,,,显卡木得升级,,,cpu还可以 换个i5或i7.。,加个固态, ...

随便换个固态硬盘应该就可以提升不少速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升级什么样的?个人意见i3可以升级i7加内存加固态,其他貌似升不了

固态已有,差个cpu了,又出新状况了,网页检测笔记本为联想M4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要考虑以后升级的问题,我个人建议还是买神本,就是用台式桌面U的那种,硬盘接口多,内存多,小白也可以自己手。比如现在买一台8100 过几年 I7便宜下来了,就入手一块。

是不是工控机那样的?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台电脑,换什么你也不会,就换电脑还可以。

不折腾不人生。固态,内存加了,bios白名单也刷了,千兆网卡也换了,也算是积累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图看的眼睛要瞎。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手机上明明很清晰的,传上去就成这样了,我试着删除了,重新上传,结果累加了,删不了

网友:
我这个板子不好吗?何况要适合这个壳的啊。附图网站检测成联想M490,搞的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是啥了?(刚买来在维保期换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显卡升级不了,你这个是能换cpu

换个i7因该还能奋战几年,现已是千兆网卡了1.3G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 啊  真的不建议升级  没有意义的事,,,显卡木得升级,,,cpu还可以 换个i5或i7.。,加个固态,,速度会有改善,,即使不换u。。加个固态 ,,,效果也差不多了。。

显卡不能升级确实太难受了,附图网站检测成联想M490,搞的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是啥了?(刚买来在维保期换过板子

网友J:
显卡是焊在主板上的,升级不了。c pu换成I7的还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显卡是焊在主板上的,升级不了。c pu换成I7的还可以啊。

具体有什么型号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具体有什么型号吗?

看你的是HM77芯片组的,可以上3代I7  你现在的是2代I3  最好还是拍一下桥的图片上来看看,我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HM77芯片组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要做什么,想弄到什么程度。显卡有能力搞搞,没能力还是不要动,升级U和内存,再加个固态勉勉强强吧,主要是没什么大价值。

网友:
换机器最简单省事

网友:
换CPU也没太大用,正常办公小游戏足够用了。真想玩大型游戏还是建议台式机。

网友K:
之前帮人换了一个AMD的板载CPU。原来是双核1.5.换成四核2.8.换完确实不卡了。但是发热也比较高,两个U的功耗标称是一样的。实际还是温度高,而且弄完不开机,我找了别的牌子的机型BIOS装上去,万幸网卡能用。你这个换U的话真的没有必要I3也能用。你的CPU可以拆下来的。HM77最高可以换I7-3820QM但是是45W的四核八线程。建议你换I5 3380M和I7 3540M功耗一样主频高很多淘宝价格220、420,你的I3给卖家回收自己加一点就好了,至于显卡真的不建议换,显卡没有必要换。610M有的机子可以换645M,但是很不确定,因为之前我维修的时候找不到你这个显卡用别的显卡替换过,刚好能点亮,同代的显卡有的BGA点位一样,某些板是可以换,真不建议换显卡。双通道内存换15 17建议拆掉独显提升集显性能(开玩笑的)那样温度高很多。你可以我雷锋哥哥!!!!

网友:
换板或者换人

网友:
没什么必要  CPU换成I7  加个固态硬盘  升级一下内存顶天了  不要想着升级显卡  别板子都废了

网友:
换个cpu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你的是HM77芯片组的,可以上3代I7  你现在的是2代I3  最好还是拍一下桥的图片上来看看,我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HM77芯片组

应该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之前帮人换了一个AMD的板载CPU。原来是双核1.5.换成四核2.8.换完确实不卡了。但是发热也比较高,两个U的功耗标称是一样的。实际还是温度高,而且弄完不开机,我找了别的牌子的机型BIOS装上去,万幸网卡能用。你这个换U的话真的没有必要I3也能用。你的CPU可以拆下来的。HM77最高可以换I7-3820QM但是是45W的四核八线程。建议你换I5 3380M和I7 3540M功耗一样主频高很多淘宝价格220、420,你的I3给卖家回收自己加一点就好了,至于显卡真的不建议换,显卡没有必要换。610M有的机子可以换645M,但是很不确定,因为之前我维修的时候找不到你这个显卡用别的显卡替换过,刚好能点亮,同代的显卡有的BGA点位一样,某些板是可以换,真不建议换显卡。双通道内存换15 17建议拆掉独显提升集显性能(开玩笑的)那样温度高很多。你可以我雷锋哥哥!!!!

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师傅,我决定安装你说的这样更换,显卡暂时就不折腾了,双通道内存换15 17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师傅,我决定安装你说的这样更换,显卡暂时就不折腾了,双通道内存换15 17是什么意思 ...

I5  I7  标点符号没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