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暗屏,状态灯除蓝牙灯全不亮

楼主(2019-11-26):
高压条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看到有人说蓝牙问题,我试过外接显示器使用蓝牙正常。屏幕在关机的时候有几率会亮一下。怀疑是屏显或者保险问题。还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屏线和保险

网友A:
关机的时候有几率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的时候有几率会亮

确实是这样,关机有几率会亮

网友:
如果是保险问题,自己还不会测量

网友:
IBM系列 保险坏的不少呢。。。

网友:
先看下主板上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是否异常 这个机器的屏线问题也有几率

网友:
不是亮度控制?

网友:
这一看就是保险坏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暗屏,先查供电,是LCD屏了看看灯管,

网友B:
检测都不检测,机都不拆就这样发上来求助,,,这是不是有点。。“喂饭”的感觉啊,,,是不是,,最起码。,自己先拆机检测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都不检测,机都不拆就这样发上来求助,,,这是不是有点。。“喂饭”的感觉啊,,,是不是,,最起码。,自己先拆机检测了再说啊

拆了啊,现在都成散件了。大概确定是屏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