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开机灰屏

楼主(2019-11-26):
机器开机显示灰屏,但硬盘还是在工作进系统,等10来秒后进到系统桌面开始有显示16色 最低分辨率。 看设备管理器 集成显卡驱动有叹号不正常,独立显卡是n卡 驱动正常,禁用集成显卡也不能调节分辨率。
换过cpu,加焊显卡故障都一样。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桌面

网友A:
继续换独显
liuancheng
独立显卡是n13p,印象中换的很少,驱动叹号的是集成显卡。不太想换独立显卡啊
详情

网友:
继续换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独显
独立显卡是n13p,印象中换的很少,驱动叹号的是集成显卡。不太想换独立显卡啊

网友:
可以换显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