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触发秒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9-11-26):
板号 DAKL6MB16G0    主板测试有 3V 5V待机  按开机键EC有跳变 3.3-0-3.3V   测试BIOS 8脚对地短路

现在在查3V主供电 是不是短路了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求大神指导迷津!

网友:
bios供电和桥连一起的,测下slp_s3#有没有瞬发波形,量下u口阻值,拆桥看还短不短。

网友A:
你量的是第四脚 还是第八脚。。。。。。

网友B:
bios八脚短路就应该追查下去,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8脚短路楼主上烧鸡大法啊,不用犹豫的了

网友:
只能友情帮顶。同时学习。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偷取经验:daxiao:

网友:
3V可调电源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的是第四脚 还是第八脚。。。。。。

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八脚短路就应该追查下去,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短路

主供电3V短路了  还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看看,,,,,,,,,,,,,

烧鸡没有用   电流上去了  没有地方发热!!!

网友D:
烧鸡了   3V  最高只能到1.4A电流    过了一会儿 没有地方发热

网友:
是不是完全对地了啊

网友:
拆掉pu12试试看

网友:
拆了BIOS还短,拆桥

网友:
测试BIOS 8脚对地短路   若是短路就先找出这路的短路位置

网友:
指导pq87测试123脚,也是短路的话,拆掉pq87,接123脚烧鸡吧

网友:
短路烧鸡就好了啊

网友E:
1.4A都不发热,肯定忽略了那里没有看出来。

网友F:
5V短路还好些3V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短路还好些3V就不好说了!!!!!!!!!

是的   正在查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A都不发热,肯定忽略了那里没有看出来。

全板都摸遍了   硬是没有找到

网友:
追查来源及相关芯片,3.3V的电路烧机会不明显

网友:
供电短路了慢慢查,拆过去或者烧机,短路掉电很正常

网友:
找图纸看8脚连接都有什么,把能造成短路的都去掉,钽电容短路有些是不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了   3V  最高只能到1.4A电流    过了一会儿 没有地方发热

1.4A 电流有点小  可能微短   这个桥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烧机看下,遇到一些bios8脚短路的,基本上都是桥坏

网友:
烧半个小时肯定会热的

网友:
干桥啊 纠结什么

网友:
已经修复了!U42的C748主供电 电容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