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 6-71-W65K0-D02 维修

楼主(2019-11-26):
   商家拿来说是进水,且当客户面已经拆开,发霉烧糊了。这种明显的故障就不能再通电了,到我手上就先洗刷进水发霉烧糊的位置 PQ43,然后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但由于VDD3 的上管PQ43已经烧糊,测量电感PL17此时已经为0欧,断开PL17 前后都为0欧,当PU6 TPS51125A的VDD3前后端都为0欧了,此时就大概明白此机的维修范围了,测I/O U14 IT8587 的VDD3  和 南桥SR2C8 后面的电容都只有一个结果,阻值全为0欧。那就报价等消息。第2天来消息价格同意了那就动手,去掉烧糊的PQ43,结果就是得刮板层,运气好板层没烧下去,割掉上管烧糊的5-9脚位置,VIN阻值就正常了。那接下拉就是排除VDD3的断路故障,前端拆掉PQ43后还是低,于是拆掉了PU6 51125A 正常,接着修后端,拆I/O后阻值不对,再拆南桥,终于VDD3阻值正常了,但我还是抱着降低成本的心态再把I/O装上去(这种IT8587 I/O店里不能刷程序,得花大洋买)阻值还是不对,所以断定I/O也坏。订配件等了2天,配件一到就动手, 上TPS51125A,把进水发霉烧糊的VDD3 上管PQ43飞线,同时换了下管,测阻值正常,上I/O IT8587 再测阻值正常,接下来就是上南桥了,一阵流程后搞定,测阻值正常,接着就是上电开机,但不跑码,SR2C8 大家懂的,此时就是最后一步刷BIOS ,论坛里找了个只有 炫龙LOGO 亮机快的刷上去 亮机,此机终于维修结束。

网友:
VVD3短路楼主上烧鸡大法干它嘛,不用一个个拆

网友:
这管子没有散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