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兼容性还是坏了?求助 急

楼主(2019-11-26):
各人主板坏了,CPU未测试 个人无设备测试CPU好坏   主板是联想 H61H2 LT 配的CPU  是   i3-3240t
买了宏碁主板acer  H61H2 AM  把我的i3 3240T 主板蜂鸣报警  还上我的 奔腾 G630 可以正常使用和启动。
现在求助各位,是不是我的 i3-3240t坏了,因为我也没得多余的板子 以及设备测试CPU好坏, 还是 acer  H61H2 AM   主板不支持 i3-3240t 这个CPU呢?  谢谢你们。

网友A:
CPU底部清理下, H61 好多品牌机主板或者二线三线出厂早的很多都不支持22nm处理器,630是老款。U坏的少  建议清理下U的触点    不行了换个一线H61或者B75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底部清理下, H61 好多品牌机主板或者二线三线出厂早的很多都不支持22nm处理器,630是老款。U坏的少  建 ...

谢谢您,我用酒精清洗一下 我的I3 3240T CPU金触点  然后放入我的 acer H61H2 AM 主板上再试一下,谢谢您。有不懂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我用酒精清洗一下 我的I3 3240T CPU金触点  然后放入我的 acer H61H2 AM 主板上再试一下,谢谢您。有不懂的再向您请教。

应该是Acer点不亮22nm

网友:
楼上说了,估计是宏碁的品牌机主板,不支持22nm的U,你的G630是32nm的旧U可以支持,一般不会是U坏的。

网友:
说不定刷个22nm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我给你做个22nm的bios吧,这个也不难

网友:
试过用橡皮擦擦CPU底部然后就好了

网友:
CPU坏能碰见也是头奖

网友(2020-02-04):
你先看一看主板使用说明书就清楚了。资料显示可支持i3 3240的,没有说支持i3 3240T的。估计是22nm的原因。可以刷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