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VER:1.0开机滴滴滴一直响解决办法

楼主(2019-11-26):
联想IH110MS VER:1.0开机滴滴滴一直响解决办法
内存槽和大电感傍边的0欧电阻,版主留!

紫舞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山东芯动笔记本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zhoumw -5
517616866 -2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14161388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新世维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恒 -5 -5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心静思远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太模糊了,没看懂啊

网友:
是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哥们,你配图也说句话呀

网友A:
BIOS芯片旁边是不是焊油啊

网友:
除了配图之外,必要的文字说明也是要有的吧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怎么通过的

网友:
修好收多少钱呀

网友:
开局4张图,过程全靠猜

网友:
换人完美解决,要入这行,不交学费说不过去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报错内存问题

网友:
开局四张图,此处省略一万字

网友:
兄弟,没字图最好扣下子啊!!!

网友:
内存槽旁边有个电阻开路

网友:
先到迅维交学费,然后再。。。。。。

网友:
对应版号刷了一个bios楼主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联想的主板多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对的,想要了解先交学费才行

网友:
开局几张图,结局全靠猜,楼主你还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B:
内存下面进水了,看见没

网友:
老虎吃天,无从下手!要学会问问题!

网友:
不是我看了下,你注册7年了,新人?   什么情况

网友:
的确是没说明白?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下面进水了,看见没

电容旁边看到有点模糊,是不是清洗就好了 还是换6脚?

网友:
难道是内存插在外面那个槽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旁边看到有点模糊,是不是清洗就好了 还是换6脚?

清洗一下然后在假焊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进水不是很严重没必要跟换元器件,兄弟

网友:
BIOS芯片处发霉?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cpu风扇拆下,cpu上腐蚀的电容吹掉就可以了,顺便把cpu散热器上面的那层海绵刮掉

网友:
这个还成火贴了? 我的神呀 拍两张照片 ,我就想问一下楼主 你是来搞笑的吗,不是的话 你是来干嘛的

网友:
进水了?好像发霉了

网友:
开局4张图,结局全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旁边是不是焊油啊

这板 SPD断线  O欧电阻 解决

网友:
我认为楼主是用脚踹了几下主板,叫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如果考虑维修建议先刷BIOS ,其次这机器肯定是商用机上的,一般保修三年,带上门,

网友:
版主也怪黑的 ,还推荐 分都快扣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