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主板拆小件温度一般打多高呢

楼主(2019-11-26):
      刚才修一片蓝天的950TP板子,换一个独显供电复合MOS,新的快克990AD打到低480度吹了两分钟才干下来。各位大师平时是怎么弄的呢?不会为了一个MOS上BGA吧。之前只有弄一片苹果一体机板子才这么费劲过。

网友A:
电烙铁和风枪一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和风枪一起干

这种管子只有焊盘,没有引脚的,烙铁根本就无用武之地。

网友:
风枪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B:
风枪很快搞定,估计新风枪你还没有习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很快搞定,估计新风枪你还没有习惯吧!

虽说是新风枪,但也用了两个月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吹过蓝天主板MOS管和苹果一体机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说是新风枪,但也用了两个月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吹过蓝天主板MOS管和苹果一体机的MOS管?

修过的机器太多了,不知道谁是蓝天,谁是白云。

网友:
同感,不好拆

网友:
同感苹果一体机,换个芯片868d风枪400度要折腾好久

网友:
个人认为 风枪只有温度是不够的  风速也要根据板子的散热程度适当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