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没有VCORE

楼主(2019-11-26):
各位坛友,华硕H110M-K 不上CPU强制上电有VCORE电压。上CPU没有VCORE电压,前段的内存电压1.2V  芯片供电1.05  还有一个2.5V电压都正常。VCORE_EN也正常。刷过BIOS,换个了VCORE芯片和四个协控后故障依旧,VCORE_VRMP_10信号也正常。其他的信号也不知道该量测哪些。本人菜鸟刚刚入行,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该怎么修好呢

网友:
加焊座子试一下?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玉到,也算是有一点经验了。你先看下CPU的3个SVID信号,强制上电的话都应有1.0V的,集显有没?PROCPWRGD,VRM_PG都有没有?CPU到桥的SM总线,桥和脚座附近有没有撞件?24H时钟有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玉到,也算是有一点经验了。你先看下CPU的3个SVID信号,强制上电的话都应有1.0V的,集显有没?PR ...

好的  我量测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