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 飞天U43 开机掉断 故障 解决

楼主(2019-11-26):
接到客户拿过来的机子 接电测式,待机电源正常,按下开机 电池上升0.9370 自动掉电,流程查完板电压、电流均正常。继续查。。。(此处省略很多字) 最后发再只有显示供电的电容 有问题,换掉,开机 。开机电流正常,接上屏幕装上硬盘,开机测试完美OK。  就一下小电容故障,查了半天。   特此发贴希望遇到同款机器的同行不需要再那么麻烦查故障。

网友:
神舟   和我的不一样呢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里的其实这个论坛里有很多秒杀案例

网友:
这都是通病来的,论坛的帖看了有用吧

网友:
前来加分了,感谢分享啊

网友:
同病机器,,修的太多了,,

网友:
能把省略的说一下不,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容易坏电容。主板也坏那个。坏的好多。

网友:
这个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款机子电容出问题是通病,而且是CPU电容

网友A:
早就知道通病了 但是感觉还是应该加个权限 一些普通小白客户看到后直接跑过来换电容 给你五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知道通病了 但是感觉还是应该加个权限 一些普通小白客户看到后直接跑过来换电容 给你五块钱

爱换不换的,不会每次都是通病,要不自己换,要不材料费1块拆机和焊接99,不包好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而且这个机器还有一个电容通病,在后面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里的

网友:
论坛大把这种机的通病,还有示波器打出的波

网友:
看来坏电容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