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S 不冲电

楼主(2019-11-26):
论坛 看到好几个这种的问题,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在用电池的时候插电源没有反映,不会指示用交流电,单用适配器又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量量充电接口旁边的两个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没有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