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T 声音自动关闭

楼主(2019-11-26):
点加声音,自动减零,拔掉键盘也是一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接键盘的接口附近的电容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键盘的接口附近的电容查一查

好的,谢谢

网友:
有师傅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系统装了,好几个了的

网友:
可能需要刷bios 和华硕笔记本乱跳差不多,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不行直接换个ec

网友:
先刷写一下BIOS到戴尔官网上下载然后再看看,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ec,键盘接口电路,重点是电容,看看有没有漏电的,打阻值看看接口

网友B:
拔掉内置键盘还不行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置键盘还不行的话

还是先软后硬吧,没遇到过

网友:
自动静音对吧?外设排除了看下声卡的MULT大概是这个信号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声卡自身的问题,仔细看看声卡有没有烧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声卡自身的问题,仔细看看声卡有没有烧伤

你好,声卡也换过了的

网友:
查一下#Mute这个信号,看经过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这个  应该就是控制开关那里吧   搞搞EC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搞定没    我遇到一个  拿到售后也没搞定    他们除了装系统还是装系统

网友:
用系统急救箱把强力模式和全盘扫描都勾上扫描看看。你除非把整个盘重分区全新装系统,不然有病毒会在重装系统后又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