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97 EVO R2.0

楼主(2019-11-26):
华硕主板进一次系统就不能进第二次,bios会出问题,第二次就会显示如下情况,有人见过吗什么情况,好难搞定啊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又好了,然后关机在进系统,就又不行了

网友A:
进BIOS调试一下,以前遇到过

网友B:
提示EC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调试一下,以前遇到过

调哪一个啊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EC程序有问题

屏幕后三行说EC或EC程序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后三行说EC或EC程序可能坏了

台式机主板的IO有程序吗?

网友:
ec坏了好像是

网友:
话个EC试试吧,都提示他有问题 了

网友:
没见过,等答案

网友:
ec和bios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应该还有个小bios,刷那个才管用。

网友:
应该是bios或者是ec有问题

网友:
屏幕上说EC数据可能被损坏了

网友:
能给个BIOS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