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11-26):
技嘉的板子,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需要通过一系列按键才能进去,各种恢复放电刷bios都试过了,百度说是超频的原因,但是这个技嘉a55m老板子根本没有这个功能呀,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才可以弄好?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这好像是报没找到启动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报没找到启动设备吧

检测到超频导致的启动失败

网友:
重刷bios试过吗

网友:
楼主重刷过了,应该不是bios

网友:
如果BIOS 设置没问题,换硬盘试试

网友:
CPU供电过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看BIOs里有超频选项没

网友:
楼上的方法全部试过还是没用,板子没坏,可以进系统,但是就提示这个。

网友:
应该是设置超频了。载入bios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2020-02-04):
换个CPU,进BIOS后改默认,再加载硬盘,还有硬盘模式,存盘后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