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 苹果电池亏电 充电反复重启后不开机是通病吗?

楼主(2019-11-26):
各位大神你们好,小弟在此请教一下。

我有台ipad air2 主板能开机,电池亏电了,而且电池是坏了,拆下来也冲不上电。
我就把电池插在机子上充电看能不能激活,插上电机子就白苹果然后黑屏,这样循环。
我就给他这样充了一晚上 结果后面开机红屏重启 刷机报错4013

我想起几个月前折腾一台5s 也是电池空了 插着充电重启 才几分钟就开不了机了 开机白苹果之后暗屏,有灯无显。
刷机好像也是4013 但当时放了一个星期就能刷机通过正常用了。
4013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

但这次我把ipad送去修,换了硬盘刷机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 苹果设备电池饿死 这样插着充电重启就会把硬盘搞坏掉吗?

如果不是硬盘的问题的话,是哪里这样搞容易坏呢?
谢谢各位!

网友:
换硬盘刷基带了吗

网友:
硬盘换了没有用。是wifi版本的没基带

网友:
我就不信这没有高手回答 奇怪了

网友A:
换个好的电池也不开机吗?不装电池。加表主板啥电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的电池也不开机吗?不装电池。加表主板啥电流呀?

对的。电流正常但红屏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电流正常但红屏重启

开机啥 电流呀。试试换个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啥 电流呀。试试换个U2

电流正常的 看起来不像是u2的问题?

网友:
菜鸟求解!

网友:
真心求教!

网友:
换个U2不行换电源  你之前冲了一晚上。应该是电源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