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arbon四代,开机一直掉

楼主(2019-11-27):
x1carbon四代,开机一直掉电重启了,有没有大神教一下该从哪个方向查,能有解决方法最好了

网友A:
掉的时候查一下各路供电

网友B:
查看哪一种电压先掉,这种用示波器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的时候查一下各路供电

电到内存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哪一种电压先掉,这种用示波器才好判断

那就难受了,自个没有配备

网友:
这个....太难搞了吧,虚焊吗?

网友:
这板子板载内存爱坏,现象上电0.47不跑码,或上电掉电。

网友C:
板载内存随便拆一个颗粒看看还掉电么,如果不掉电就修内存,还掉电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随便拆一个颗粒看看还掉电么,如果不掉电就修内存,还掉电就换板

我感觉直接换好的

网友D:
Y06是通病机,别折腾了

网友E:
无解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解换主板

有一些可以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修好一段时间又嗝屁了

网友:
换改良板子

网友F:
这种 主板的内存很操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 主板的内存很操蛋 的

猜可能是内存或者U的问题,难搞哦

网友:
别考虑了 换板吧 CPU问题

网友G:
这个主板通便CPU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通便CPU 问题

这通病还难治的很

网友:
出同款好主板

网友:
我这有个三十多块吧,全是料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Y06是通病机,别折腾了

这种说法没道理啊,只能说明你没有去下功夫修,这种重启就是跑内存不过,手工好的不难修。别看着全是黑胶主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种说法没道理啊,只能说明你没有去下功夫修,这种重启就是跑内存不过,手工好的不难修。别看着全是黑胶 ...

修得多的人都知道,风枪吹下就能用,联想设计问题,后来联想重新设计了,版本号都不一样,现在市面上不改良的500元,改的1000,差别就这么大,我老乡专修联想这种系列,修了几千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得多的人都知道,风枪吹下就能用,联想设计问题,后来联想重新设计了,版本号都不一样,现在市面上不改 ...

好吧既然有几千片我也就不好说了,反正我遇到的都好了,还在网上卖过好几片板子。

网友I:
我的是用着蓝屏重启,重启几次都不开机了,有时按电源键亮键盘灯一会又重启,屏幕不显,重启寄次都没有反应了,蓝屏前开机有时有部分键盘不能用,大神们说说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用着蓝屏重启,重启几次都不开机了,有时按电源键亮键盘灯一会又重启,屏幕不显,重启寄次都没有反应了,蓝屏前开机有时有部分键盘不能用,大神们说说是不是CPU问题

这机器内存和CPU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