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人新手暴力修复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楼主(2019-11-27):
       朋友一主板,进系统显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出现这窗口时USB端口、包括非USB的键盘鼠标均失灵。上网百度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设备电路瞬间短路电流过大但又不至于烧毁的程度。再看网上各种维修的经验,有说硬盘坏了的、有说BIOS坏了的,有说电源供电不足的,也有说USB小八角坏了的,看完都信估计一台电脑就没零件是几个好的了。
      学习完毕,撸起袖子自己干,拆下主板测USB座子阻值,ACC没开路短路,数据线五六百欧也符合逻辑,地就不用查了,开路也好短路也好都跟电涌没关系。然后又检查键盘鼠标:电源、信号阻值都正常,硬盘自己的肯定知道没问题,300W的机箱电源管个P43主板+512M独显,供电不足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于是就考虑南桥,不过这玩意儿太复杂,没有点位图也搞不清楚测量点,就算坏了自己也啃它不动。好吧,于是又再次检查外设,测USB阻值时突然发觉虽然5V电源没有直接对地短路,但是左右两组USB端口电源的对地阻值明显不一样,一组五百多,一组只有两百多,总共才5V的电压,不用扔骰子也应该能猜到是两百多的那组电源出问题了,看了一下,座子后面就有网友说的小八角,小得根本没法去脚上打阻值测电压,然后旁边还有几个贴片(年龄较大眼神又不好的我一直分不清贴片那玩意儿哪些是电阻哪些是电容),一个大滤波电容,一个六角芯片(也搞不清楚是排阻还是稳压,不过肯定不是运放),好吧,想了想就决定了修理方案。       手里一无烙铁二无风枪,咋修也?有办法,钳子、锉刀、剪刀齐上阵,直接毁掉小八角周边的几个贴片甚至包括滤波电容,本来还试图毁掉小八角,实在太小脚多又抓得牢最后放弃了,然后再检查USB端口阻值,不管是多少,只要不短路就行了,当然开路更好。开机,进系统,再无电涌显示,COM口的键盘、鼠标也全部正常,再插USB鼠标和U盘到没毁掉那组USB里,也一切正常,至于我毁掉那组USB,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只能说666.。…。…………。…。…。…。…。…。…。…。…。……

网友:
这个可以当讲笑话听,,但方法正确,,,

网友A:
USB 保护管坏了,拆了就好了,难道是V星的板?》

网友:
暴力修复          不提倡哦

网友:
想知道暴力到什么程度,估计下面的焊盘也一锅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保护管坏了,拆了就好了,难道是V星的板?》

对的,V星P43

网友(2020-02-29):
这样也可以?